845GV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今天拿出朋友半个月潜送来的845GV主板(当时送来的时候我测过是好的)但今天准备卖给客户,发现点不亮.我就插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阿,我就又上上CPU还是不亮,我插上诊断卡显示FF.我感到非常郁闷阿,难道主板放在那里都能出问题.请兄弟们指教!!!!!

插上假负载CPU各电压:核心电压:1.72V     PG: 1.72V    复位:1.72V   2个时钟是0.36V和0.38之间
插上真CPU电我量了一下核心电压只有1.50V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考虑一下座子跟北桥吧..空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的也一样啊。。。。。。。

网友:
高手给看看是那的事啊

网友:
焊焊吧,,事应不大的

网友:
CPU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电压正常 上不用的CPU  VID电路组合出来的不一样
我也有经常板放那挂掉的情形,应该是冬天静电大造成的击穿或长期使用突然不用造成的空焊吧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CD的CPU?大部分的845是上不了这种U的。

网友:
我上的是C1.8

网友:
磕碰,虚焊,短线

网友:
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