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了的显示器求教

楼主(2008-12-30):
一台CRT  17纯平显示器,摔了后不能开机,拆开外壳看见电路板开裂,有十来根线断,我用线将断点连起来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屏只能在下部约3分之2的地方显示,而且像是往里面倒着的,呈梯形状.刚学着修就遇到有难度的了,呵呵,师傅请指点.

网友:
检查场输出相关部分是否还有断线的地方.测量场输出IC的负供电是否正常.检查场偏转线圈是否被摔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