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 板载内存虚焊怎么办

楼主(2008-12-30):
asus m5000 板载内存虚焊怎么办
经常会蓝屏。
但是这个主板正反面都有4颗,用风枪怎么控制温度,
谁操作过?讲点经验,怕焊坏了,,
主板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LZ你要先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或显存的问题,那四个板载内存加焊应该问题不大,面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