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点不亮

楼主(2008-12-30):
联想l193显示器 郁闷 拆的差点让我去跳河 .. 问题更无语
初步测试 12V ,5V 正常 因为以前维修经验 把高压板也断开了 但是指示灯还是不亮(电源开关没问题)
有经验的大哥 给点意见 没这台显示器的经验的哥哥 也出点主意.....
维修经验

网友:
.
好的 最新消息晚上回话

网友:
联想L193 wide共有三个厂家代工,分别是群康.晶冠,冠捷,你的机器是哪个厂家代工的,基本上,这样的故障,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三者程序绝不通用~~~~~~~~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除了主电源输出正常外.还要检查驱动板的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驱动板上是否有明显过热的芯片.晶振是否正常等.

网友:
..
谢谢各给大哥了 今天直接发信号板 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