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引导不了,没自检就出来LOGO!!

楼主(2008-12-30):
光驱放入光盘引导不了,开机就没有自检直接到了LOGO界面,可以进BIOS,然后就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
光驱是好的,线没问题是不是BIOS损坏造成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们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我遇到过1是内存坏2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在bios里能见到光驱和硬盘吗

网友A:
刷BIOS 重点查IDE到南桥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重点查IDE到南桥的电容

我想也有可能是这里问题,很快去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