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主板

楼主(2008-12-30):
我有一块ASUS主板型号是A8N5X,运行非常慢。做系统也非常慢。进个系统要20多分钟。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各组供电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硬盘的数据传输模式是"PIO"呀,一般是选'DMA",

网友:
网卡损坏也会导致进系统慢

网友:
配置不协调也会慢啊...........也有就是用很久了,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看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再考虑机器硬件了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啊,不光进系统慢而且连用RST检测内存都非常慢,网卡也会这样啊,我试试。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看BIOS里的CPU缓存选项打开没有,没有打开就是这样

网友:
有时硬盘要坏之前(坏道多)也会非常慢的

网友:
CMOS放电,从新设置BIOS,不行在修复硬盘!!

网友:
有块雷打过的,同样问题。虽然能用,但测量发觉几乎南北桥和U后面的贴片电容都短路。10块钱客人卖我了,嘿。

网友:
CMOS放电先

网友:
楼主是不是徐州红警电脑医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