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G开机黑细条 用断时间有图像但中间还有条纹[已解决}

楼主(2008-12-30):
明基FP73G开机全屏黑细条一闪闪的,看不清图像, 用断时间后图像慢慢出来,最后全部图像都能看见,但中间还有密密条纹,就是烧热了能好些,冷机就这样。采用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是用的 MTV512+RTD2523B       屏线好, 我用吹风加热驱动板,图像完全正常,所有条纹都没有了,加热马上就好。大元件挨个试,用烙铁放在主芯片RTD2523上 很快图像就正常   判断是RTD2523B   不良    有个疑问,开机时5V电压是4。8V,RTD2523供电电压1。8V左右,  用断时间后变5V     2V左右,图像会好很多但还有条纹,  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RTD2523不好还是有别的问题    因为没有芯片换的,要网上买的,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芯片坏的     这外坏的多吗?

网友:
有没有人换过RTD2523B的?    明天订货换下试一试

网友:
菜鸟语言:LZ是否把电解电熔检查一下呢,容量正常不

网友:
换全新RTD2523B     故障解决    进芯片用了好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