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

楼主(2008-12-30):
刚从富士通笔记本上拆的8.9寸屏,点亮后白屏。

网友:
是不是你的驱动板的程序和这个显示器不对呀

网友:
你的驱动板程序不对!要刷这屏的型号程序!

网友A:
你确定程序刷对了吗?如确定。那就是你的驱动板上的那个电压不对,你接另那二脚试一下。我碰上和你一样的故障。就是变一下电压就OK了。

网友:
屏供电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的电压3.3V,我跳的也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程序刷对了吗?如确定。那就是你的驱动板上的那个电压不对,你接另那二脚试一下。我碰上和你一样的故障。就是变一下电压就OK了。

驱动板是我在网上买的,他们有一模一样的屏,所以程序是让他们帮我写好的,
http://lc.bbs.pepo.cn/page/bbs/p ... ById.aspx?id=450199
就这个网站,大家看看

网友:
驱动没写好

网友B:
你买的时后是不是一套一起买的!要和大家说明白!那就可以给你想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时后是不是一套一起买的!要和大家说明白!那就可以给你想是什么问题了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忙着发的贴,我有屏,只是让他们帮我发的驱动板。
驱动板的型号是GM2621.

网友:
如果板子好了程序对的!是通用的那种对不!高压没接错!弄错!你屏线是不是也有的!还是发的!

网友:
现在一个说法!你屏好的!高压电压和信号没接错!屏线也是行的!就有可以要么驱动板坏了!要么程序不对!

网友(2009-06-12):
驱动板要重刷程序的

网友:
从新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