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不启动FF或00

楼主(2008-12-30):
810主板不启动,诊断卡显示FF或00

网友:
排除跳线跳错的可能话,就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各供电电压正常嘛....................

网友:
最好是先烧个BIOS看看

网友:
直接换IO吧,换了就好

网友:
老板子桥空焊氧化的多

网友:
换板子三!

网友:
请教个很菜的问题,IO是指的什么呀,总是听各位高手说换IO,IO是指哪个芯片?还是哪个元件?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也这状态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我修过这个的主板。CPU座虚焊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