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换478的CPU座?

楼主(2008-12-30):
我这里有一块478主板,检测为C0故障,检测了周边元件,都是好的。估计是cpu座坏了,想跟换个cpu座,不知道这个CPU座如何拆下来??
cpu

网友:
C0有两种情况1是BIOS乱码2是BIOS坏,刷或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昨晚上我故意压了下CPU,道点亮了一会,挺高兴的,于是马上插内存,插显卡,再开机就有不行了,又到C0了

网友:
你有没有锡炉啊,论坛里有换的帖子你 可以搜一下,不是每个人都能换的,最好要多看看

网友:
最好是用BGA焊接机,如果没有话可以用风枪在主板下面吹.注意温度..不要一直对着一直吹,转着圈吹.那样会把板子吹的变形的..由远到近..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把底坐往上翘,那样会把下面的CPU底座的引线,弄坏的....

网友:
熟练的话用风枪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是熟练!

网友:
如果是一般那種主板背面有腳針的CPU座,用錫爐應該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但如果是 BGA 封裝...建議還是用紅外線的 BGA 治具吧!
用熱風槍也是可以!但要很熟練...不然旁邊的 IC 就慘了!

网友:
我门有BGA都不用
要是BGA焊的座子就用电炉子,要是透针的直接风枪上就行,要不就吸枪配合,和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