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块主板,有点问题?

楼主(2008-12-30):
CPU风扇可以转,可就是不显示,检测卡显示FFFF,没有前代码,也没有后代码!不知道是那里除了问题?
cpu

网友A:
查CPU电压查电压

网友:
好多主板风扇都转呢.就是显示器无显示
CPU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广了,你可以到论坛里多看看

网友:
我晕,CPU都没有工作,当然是0000了,查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我用CPU假负载检测,显示都没有问题。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