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FF00,怎么办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2-30):
V星845的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IO,BIOS都搞过,诊断卡还是跑00,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刷BIOS就可解决我从网上查的是它的通病。

网友A:
刷过了,什么都搞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B:
BIOS芯片坏了

网友A:
换过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啊,能不能搞点技术型的

网友:
清洗并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F0有点像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带灯假负载看看是不是有的灯不亮,这个比较准,还要声明一点就是,如果假负载灯全亮也有可能是CPU虚焊,至于为什么,自己查查灯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
查下有没有bios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