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380011A盘的自校记录

楼主(2008-12-30):
有关ST380011A盘的自校记录
作N2,,22 自校时的记录,结束于4E,由于太多,没有知道出错在哪里,所以现在发出来,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和指点,谢谢!!

对不起了,本想直接发上来但是太长了,只有压缩了作附件了。

自检记录

网友:
自校记录1

Floor  1   10 0001eb8f 000228b0
Left   1 0009 0001ea3f
Middle 1 0012 0001ff5d
Right  1 001b 0001de26
Lowest 1 0013 0001b6f2
Curve    0009 0001ea3f
New      0012 0001cacf BER 000001d2 AUTO
Test 00000600.00 0001af64 BER 0000007e

MRASYM     bc 0001c44b BER 000001ca
MRASYM     bb 0001cfec BER 000000a0 hold

PRECOMP Lower 0000  Upper 000a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004
Default  0000 00018a65 BER 00000011
Floor  1   0b 000185e1 0001aa4d
Left   1 0000 000185e1
Middle 1 0003 000186a4
Right  1 0006 000184ee
Lowest 1 0001 000182f3
Curve    0006 000184ee
New      0003 000184d1 BER 0000002c
Test 00000600.00 00016fa3 BER 00000012
XDCTAP     90 00019196 BER 00000061 adapt
XDCTAP     63 000199a2 BER 0000009f hold

CUTOFF  Lower 0327  Upper 040e  Step 0002  Right 10  Mask 0348
Default  0336 0001719b BER 00000012
Floor  1   08 000176ef 0001880f
Left   1 0335 00017390
Middle 1 0339 0001a6cf
Right  1 033f 000171a9
Lowest 1 033b 000166aa
New      0339 00018393 BER 00000020

BOOST   Lower 0000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16  Mask 0360
Default  0009 0001c153 BER 00000049
Floor  1   16 0003dc75 0003dc75
Left   1 0001 00035b5b
Middle 1 0007 00019c8b
Right  1 000e 00039a7a
Lowest 1 0007 00019c8b
Curve    0007 00019c8b
New      0007 00017b14 BER 0000001e AUTO

TAPDELT Lower 0000  Upper 000f  Step 0001  Right 0f  Mask 0350
Default  000a 0006c7de BER 00000000
Floor  1   10 0007d757 0007d757
Left   1 0005 0006c50c
Middle 1 0009 00071d15
Right  1 000e 00079565
Lowest 1 0008 00067f2c
Curve    0009 00071d15
New      0009 000696e7 BER 00000000 AUTO

OD OFST Lower f9c7  Upper fa14  Step 0003  Right 19  Mask 4340
Default  f9ed 00015d0a BER 00000002
Floor  1   1a 0001c846 0001c846
Left   1 f9d9 0001a653
Middle 1 f9ed 000155d2
Right  1 fa02 0001b0c2
Lowest 1 f9ee 00015272
Curve    f9eb 000155d2
New      f9ed 0001515f BER 00000000 AUTO

CUTOFF  Lower 0335  Upper 033f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348
Default  0339 0001dd45 BER 00000273
Floor  1   06 0001965c 0001a217
Left   1 0336 00018b48
Middle 1 0339 0001af3e
Right  1 033c 00019451
Lowest 1 0337 00018b15
New      0339 0001b9ac BER 0000002b AUTO

BOOST   Lower 0000  Upper 000f  Step 0001  Right 0f  Mask 0360
Default  0007 00018a1e BER 0000001e
Floor  1   10 00028611 00028611
Left   1 0002 0002743a
Middle 1 0006 0001a74d
Right  1 000b 00025880
Lowest 1 0007 0001916e
Curve    0006 0001a74d
New      0006 0001b032 BER 00000079

TAPDELT Lower 0000  Upper 000f  Step 0001  Right 0f  Mask 0350
Default  0009 00069700 BER 00000000
Floor  1   10 00079f06 0007dd48
Left   1 0005 0007006c
Middle 1 000a 00075d9a
Right  1 000f 00079f06
Lowest 1 0008 000671dd
Curve    0009 00075148
New      000a 0006e689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Dbck Noise OFF
Check  ATTR 01 VGAS 75 VGAR c1 FREQR 8e  Read 0043 within VGAR FREQR

MRASYM     bc 00019810 BER 00000092
MRASYM     bf 00019f0a BER 0000008a adapt
Test 00000600.00 00017cc4 BER 00000011

MRASYM     bc 0001737c BER 00000008
MRASYM     ad 00018252 BER 00000023 hold

NPML       03 00017a94 BER 00000008 NPML update
NPML       03 00029035 BER 0000000a

MRASYM     bc 00029580 BER 00000012
MRASYM     ab 00028e3e BER 00000010 update ab adapt
BETTER UPDATE TAPS
[00000038,0,F98D,FA4D, 1, 2] ->Min=0000(F9E7) BL=F9D5 BR=FA11 Range=003D Pick=F9F3
[0000003C,0,F98D,FA4D, 1, 2] ->Min=0000(F9F3) BL=F9E3 BR=FA1B Range=0039 Pick=F9FF
[00000040,0,F98D,FA4D, 1, 2] ->Min=0000(F9FB) BL=F9E5 BR=FA29 Range=0045 Pick=FA07
[00000044,0,F98D,FA4D, 1, 2] ->Min=0000(F9E3) BL=F9CD BR=FA15 Range=0049 Pick=F9F1
[00000048,0,F98D,FA4D, 1, 2] ->Min=0000(F9ED) BL=F9D9 BR=FA21 Range=0049 Pick=F9FD
[0000004C,0,F98D,FA4D, 1, 2] ->Min=0000(F9F3) BL=F9E3 BR=FA2D Range=004B Pick=FA08
[00000050,0,F98D,FA4D, 1, 2] ->Min=0000(F9E5) BL=F9D9 BR=FA1B Range=0043 Pick=F9FA
[00000054,0,F98D,FA4D, 1, 2] ->Min=0000(F9EF) BL=F9D9 BR=FA1D Range=0045 Pick=F9FB
[00000058,0,F98D,FA4D, 1, 2] ->Min=0000(F9EB) BL=F9D9 BR=FA25 Range=004D Pick=F9FF
Average MR Offset is F9FD
Dbck DATA save

网友:
自校记录2

Media 0000
Test 00000600.01 1080d718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0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2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2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40.01 10801c05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40.01 1080c18a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6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6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apt Data 00000660.01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0098.01 10806216 BER 03000d99
Test 0000066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Check  ATTR 01 VGAS 4f VGAR c7 FREQR 62  Read 0043 within VGAR FREQR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hold

OD OFST Lower f27e  Upper f33d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4340
Default  f2de 10808149 BER 030007c1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f27e 1080d2c7
Middle 0 f2dd 10800e07
Right  0 f33d 1080c18c
Lowest 0 f27e 1080d2c7
Restore  f2de 1080933f BER 03000b63
Check  ATTR 01 VGAS 4e VGAR d1 FREQR 2d  Read 0043 within VGAR FREQR
Test 00000660.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Dbck Noise OFF
Dbck DATA save

WRITE_I Lower 0000  Upper 001b  Step 0001  Right 1b  Mask 0342
Default  000e 10800000 BER 03000000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0000 007fffff
Middle 0 000d 007fffff
Right  0 001b 007fffff
Lowest 0 0000 007fffff
Restore  000e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660.01 1080a196 BER 030001ff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MRASYM     7f 10800000 BER 03000000 hold
Media 0000

FAILED DATA Zone 00 Head 01 Error 0047
Adapt Servo Zone 08
Adapt Servo 0000e33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0 00013c6a BER 00000005
Adjust ATTR 01 VGAS 62 VGAR b3 FREQR 80 SRVTEST 41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80 00013f97 BER 00000003
MRASYM     d8 00010262 BER 00000004 update d8 hold
Test 0000e33a.00 00010227 BER 00000002
Test 00000bc8.00 00022fc1 BER 00000001
Test 00000bc8.00 00023f62 BER 00000001

RDBIAS  Lower 0003  Upper 000b  Step 0001  Right 08  Mask 2000
Default  000b 000226b3 BER 00000000
Adjust   0003 0005e362 BER 00000160
Adjust   0004 0004e5a8 BER 00000064
Adjust   0005 00042bdb BER 0000003a
Adjust   0006 0003d445 BER 0000001c
Adjust   0007 00031f0e BER 00000006
Adjust   0008 0002ffc8 BER 0000000d
Adjust   0009 00029e30 BER 00000000
Adjust   000a 000278ef BER 00000002
Adjust   000b 0002380f BER 00000000
Floor  1   09 0002380f 0003945a
Left   1 000b 0002380f
Middle 1 000b 0002380f
Right  1 000b 0002380f
Lowest 1 000b 0002380f
Curve    Size Bathtub
New      000b 000240f5 BER 00000000
RdBias Upper 000b Lower 0003 Step 0001
SPT 044c Revs 00de
RdBias 0b VGAR bd DeciLog OTF 09.0 Raw 06.6
RdBias 0a VGAR c1 DeciLog OTF 09.0 Raw 06.5
RdBias 09 VGAR c6 DeciLog OTF 09.0 Raw 06.3
RdBias 0a VGAR c1 DeciLog OTF 09.0 Raw 06.5
Test 0000e33a.00 00011407 BER 00000002
Adjust ATTR 01 VGAS 67 VGAR b5 FREQR 83 SRVTEST 41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d8 00011613 BER 00000006
MRASYM     d4 00011592 BER 00000000 update d4 hold
Default Tap Weight 00000000 Settle Tap Weight 00000154
XDCTAP     6a 0002261f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5b 000204f8 BER 00000000 hold

CUTOFF  Lower 0022  Upper 013b  Step 0003  Right 18  Mask 0008
Default  0127 0001b896 BER 00000000
Floor  1   12 0001cb15 00020720
Left   1 0113 0001c85d
Middle 1 0125 0001c2f2
Right  1 0138 00019eee
Lowest 1 0131 00019928
New      0125 0001c3a6 BER 00000000

SV TAP5 Lower 0020  Upper 00df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1000
Default  005c 0001be78 BER 00000000
Floor  1   20 0001bf35 0001bf35
Left   1 0026 0001bc4c
Middle 1 007f 0001be76
Right  1 00d9 0001bee2
Lowest 1 005c 0001bb2e
Curve    0086 0001bf24
New      007f 0001c8a9 BER 00000000
0001c757 BER 00000000 _ATT 01 VGAS 68 VGAR 63 FREQR 80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1869 diff ffffe797 tap limits
0001c970 BER 00000000 _ATT 01 VGAS 69 VGAR 64 FREQR 81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e9 diff 00001780 tap limits
0001c515 BER 00000000 _ATT 01 VGAS 66 VGAR 67 FREQR 80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5a diff 0000008f Save servo Force servo update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0 000142f3 BER 00000fff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3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40 VGAR ed FREQR b4  Read 0047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MRASYM     80 10804242 BER 030001fd hold
Test 0000e33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bc8.01 1080d21c BER 03000b5e
Test 00000bc8.01 108032aa BER 03000ba8

RDBIAS  Lower 0003  Upper 000b  Step 0001  Right 08  Mask 2000
Default  000b 108112ba BER 03000b79
Adjust   0003 10809e65 BER 03000b92
Adjust   0004 1080b83e BER 03000b50
Adjust   0005 1080af9e BER 03000b05
Adjust   0006 1080e51c BER 03000a66
Adjust   0007 10804c87 BER 03000b8a
Adjust   0008 1080bc90 BER 03000b62
Adjust   0009 10810795 BER 03000abf
Adjust   000a 10806ab3 BER 03000b70
Adjust   000b 108128ff BER 03001153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0003 10809e65
Middle 0 0007 10804c87
Right  0 000b 108128ff
Lowest 0 0003 10809e65
Restore  000b 1080e5d6 BER 0300128c
RdBias Upper 000b Lower 0003 Step 0001
SPT 044c Revs 00de
RdBias 0b VGAR b0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RdBias 0b VGAR a6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Test 0000e33a.01 108061dd BER 030001fa
Adjust ATTR 01 VGAS 40 VGAR f1 FREQR b8  Read 0047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1 1080d6d1 BER 03000180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5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5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3e VGAR cc FREQR 99  Read 0043 SRVTEST 41  Read 0047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MRASYM     81 10806b59 BER 030001f7 hold
Test 0000e35a.01 10803274 BER 030001fd
Test 00000bc8.01 10808488 BER 03000b71
Test 00000bc8.01 1080dab9 BER 03000ba4

RDBIAS  Lower 0003  Upper 000b  Step 0001  Right 08  Mask 2000
Default  000b 1080471b BER 030001f6
Adjust   0003 1080e0d4 BER 03000a8a
Adjust   0004 1080dab5 BER 03000b8c
Adjust   0005 1080f657 BER 03000ace
Adjust   0006 1080e0cf BER 03000b72
Adjust   0007 1080a536 BER 03000b83
Adjust   0008 1080c979 BER 03000b12
Adjust   0009 1080d214 BER 03000b8b
Adjust   000a 10803532 BER 03000b79
Adjust   000b 108112b8 BER 03000b29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0003 1080e0d4
Middle 0 0007 1080a536
Right  0 000b 108112b8
Lowest 0 0003 1080e0d4
Restore  000b 10808d25 BER 03000b24
RdBias Upper 000b Lower 0003 Step 0001
SPT 044c Revs 00de
RdBias 0b VGAR ae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RdBias 0b VGAR ae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Test 0000e35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40 VGAR d2 FREQR 90  Read 0043 SRVTEST 41  Read 0047
fail lower limit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5a.01 10800639 BER 030001eb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7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40 VGAR d1 FREQR 72  Read 0043 SRVTEST 41  Read 0047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80 10800000 BER 03000000
MRASYM     7f 108061dd BER 030001fd hold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0bc8.01 10803b4e BER 03000b53
Test 00000bc8.01 1080f8e3 BER 03000ba2

RDBIAS  Lower 0003  Upper 000b  Step 0001  Right 08  Mask 2000
Default  000b 108063d9 BER 03000adf
Adjust   0003 10808659 BER 03000a73
Adjust   0004 1080fb63 BER 0300109f
Adjust   0005 10802c94 BER 03000b08
Adjust   0006 1080cdc9 BER 03000ac0
Adjust   0007 10804c8b BER 03000b51
Adjust   0008 108032ae BER 03000b8a
Adjust   0009 10803b4f BER 03000b1e
Adjust   000a 1080e79f BER 03000b51
Adjust   000b 108017b9 BER 030001f4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0003 10808659
Middle 0 0007 10804c8b
Right  0 000b 108017b9
Lowest 0 0003 10808659
Restore  000b 1080067b BER 030001f6
RdBias Upper 000b Lower 0003 Step 0001
SPT 044c Revs 00de
RdBias 0b VGAR b3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RdBias 0b VGAR b5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3e VGAR e9 FREQR 90  Read 0047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9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9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Adjust ATTR 01 VGAS 40 VGAR e7 FREQR 92  Read 0047
MRASYM     80 108012da BER 030001f4
MRASYM     7f 10800000 BER 03000000 hold
Test 0000e39a.01 10804ee5 BER 030001f2
Test 00000bc8.01 1080d3e6 BER 03000b21
Test 00000bc8.01 10807ca4 BER 03001150

RDBIAS  Lower 0003  Upper 000b  Step 0001  Right 08  Mask 2000
Default  000b 1080dab6 BER 03000b8b
Adjust   0003 1080bd3b BER 0300018f
Adjust   0004 10810be5 BER 03000afc
Adjust   0005 10810ca3 BER 030011b5
Adjust   0006 10811c12 BER 030012ac
Adjust   0007 108095c4 BER 03000ba1
Adjust   0008 10812060 BER 030012f7
Adjust   0009 10810ad6 BER 03001180
Adjust   000a 10803dd2 BER 03000b61
Adjust   000b 1080b27e BER 030005e1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0003 1080bd3b
Middle 0 0007 108095c4
Right  0 000b 1080b27e
Lowest 0 0003 1080bd3b
Restore  000b 1080f373 BER 030001ec
RdBias Upper 000b Lower 0003 Step 0001
SPT 044c Revs 00de
RdBias 0b VGAR b7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RdBias 0b VGAR b6 DeciLog OTF 00.0 Raw 00.0
Test 0000e39a.01 10800c73 BER 030003f2
Adjust ATTR 01 VGAS 42 VGAR ec FREQR 82  Read 0047 Dbck Default  DATA load

网友:
自校记录3

Test 0000e39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Ratio 0001

FAILED SERVO Zone 08 Head 01 Error 0047
Zone  8 [0000D9A3.0,FC5E,025E,C0]
    Left Bath = FF4A, Right Bath = FF7E : Pick (FF64) ( Min/Max AGC BFFF )
Zone  9 [0000ECE2.0,FCFE,02FE,C0]
    Left Bath = FFD8, Right Bath = 001B : Pick (FFF9) ( Min/Max AGC BAFF )
Zone  8 [0000D9A3.1,F9B1,FFB1,C0]
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D9C3.1,F8B1,00B1,FC]
offset unchanged
Zone  9 [0000ECE2.1,FD58,0358,C0]
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ED02.1,FC58,0458,FB]
    Left Bath = 0032, Right Bath = 007E : Pick (0058) ( Min/Max AGC F4FF )

HiTemp Bias BackOff Head   0   1   2   3
                           B   B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RATT   XDC
    00   F7F2    67    02    7F    A3    8E    C2    91    73    9B    41    5B
    01   F808    2D    02    5C    C3    9E    9F    50    98    5F    41    60
Adapt Data Zone 08
Test 0000e33a.00 00010c93 BER 00000002
Test 0000e33a.00 00010c5a BER 00000000
Adapt Data 0000e33a.00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d9bb.00 0000feaa BER 00000005
Test 0000e33a.00 00010ee5 BER 00000000
Check  ATTR 01 VGAS 6a VGAR b4 FREQR 7e within VGAR FREQR

MRASYM     80 000154f9 BER 0000000f
MRASYM     d6 0001184d BER 00000003 update d6 hold

OD OFST Lower ff04  Upper ffc3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4340
Default  ff64 00010ab5 BER 00000000
Floor  1   17 0002300a 0002300a
Left   1 ff34 00021224
Middle 1 ff60 000111b4
Right  1 ff8d 0002060b
Lowest 1 ff64 00010f9d
Curve    ff5e 000111b4
New      ff60 00011113 BER 00000006
Check  ATTR 01 VGAS 6a VGAR b6 FREQR 7f within VGAR FREQR
Test 0000e33a.00 000112be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Dbck Noise OFF
Dbck DATA save

WRITE_I Lower 0000  Upper 001b  Step 0001  Right 1b  Mask 0342
Default  000e 00011d69 BER 00000004
Floor  1   10 00011787 00012752
Left   1 0014 000115aa
Middle 1 0017 000110f8
Right  1 001b 00010dc3
Lowest 1 001a 000108fe
Curve    001b 00010dc3
New      0017 000104f8 BER 00000000 AUTO
Test 0000e33a.00 0000f6c9 BER 00000004

MRASYM     d6 0000fa51 BER 00000003
MRASYM     db 0000fdb2 BER 00000000 hold

PRECOMP Lower 0000  Upper 000a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004
Default  0003 0000fbff BER 00000000
Floor  1   0b 00011001 00011001
Left   1 0002 000104eb
Middle 1 0004 0000fa24
Right  1 0006 00010043
Lowest 1 0005 0000f8b6
Curve    0004 0000fa24
New      0004 0000fd74 BER 00000000
Test 0000e33a.00 0000f320 BER 00000000
XDCTAP     90 00010166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5f 00010860 BER 00000000 hold

CUTOFF  Lower 023e  Upper 0327  Step 0001  Right 1c  Mask 0348
Default  0318 000102bf BER 00000000
Floor  1   11 000108a8 00010d7f
Left   1 030e 00010776
Middle 1 0313 00010623
Right  1 0318 00010714
Lowest 1 0316 00010423
New      0313 00010839 BER 00000000

BOOST   Lower 0000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16  Mask 0360
Default  0009 00013dd3 BER 00000005
Floor  1   17 0002952d 0002952d
Left   1 0005 00021cf0
Middle 1 000b 00013ced
Right  1 0011 00026244
Lowest 1 000a 0001362a
Curve    000a 0001362a
New      000b 00010a8b BER 00000000 AUTO

TAPDELT Lower 0000  Upper 000f  Step 0001  Right 0f  Mask 0350
Default  000a 000718f7 BER 00000000
Floor  1   10 00081f04 00094bfe
Left   1 0005 0007f652
Middle 1 000a 00071964
Right  1 000f 00081f04
Lowest 1 0007 0006dc0a
Curve    000a 00071964
New      000a 00071792 BER 00000000 AUTO

OD OFST Lower ff2e  Upper ff93  Step 0004  Right 19  Mask 4340
Default  ff60 00011dc6 BER 00000002
Floor  1   1a 0001a359 0001a359
Left   1 ff42 000180ea
Middle 1 ff60 00011a78
Right  1 ff7f 00019ee3
Lowest 1 ff5e 00011a78
Curve    ff5e 00011a78
New      ff60 00011bf1 BER 00000006 AUTO

CUTOFF  Lower 030e  Upper 0318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348
Default  0313 00010dce BER 00000000
Floor  1   07 00010f87 0001119d
Left   1 0314 00010d55
Middle 1 0316 0001118a
Right  1 0318 00010f56
Lowest 1 0314 00010d55
New      0316 00010d9a BER 00000004 AUTO

BOOST   Lower 0004  Upper 0012  Step 0001  Right 0e  Mask 0360
Default  000b 00011000 BER 00000002
Floor  1   0f 00018847 00018847
Left   1 0007 00017dc1
Middle 1 000b 000111d4
Right  1 000f 00015bb4
Lowest 1 000b 000111d4
Curve    000b 000111d4
New      000b 00010e13 BER 00000000 AUTO

TAPDELT Lower 0000  Upper 000f  Step 0001  Right 0f  Mask 0350
Default  000a 00070350 BER 00000000
Floor  1   10 000844b5 000939ef
Left   1 0005 0007d5bf
Middle 1 000a 0006fe8f
Right  1 000f 000844b5
Lowest 1 0007 0006ea9b
Curve    000a 0006fe8f
New      000a 00072593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Dbck Noise OFF
Check  ATTR 01 VGAS 6a VGAR ad FREQR 7f within VGAR FREQR

MRASYM     d6 00010c32 BER 00000002
MRASYM     da 00010fbb BER 00000000 adapt
Test 0000e33a.00 0001052b BER 00000004

MRASYM     d6 00010930 BER 00000000
MRASYM     dc 00010cff BER 00000000 hold

NPML       03 00010863 BER 00000000 NPML update
NPML       03 00013f83 BER 00000002

MRASYM     d6 00013b46 BER 00000003
MRASYM     d8 00013ec7 BER 00000000 adapt
BETTER UPDATE TAPS
[0000D9BB,0,FF00,FFC0, 1, 2] ->Min=0000(FF52) BL=FF32 BR=FF8C Range=005B Pick=FF5F
[0000D9BF,0,FF00,FFC0, 1, 2] ->Min=0000(FF48) BL=FF30 BR=FF8C Range=005D Pick=FF5E
[0000D9C3,0,FF00,FFC0, 1, 2] ->Min=0000(FF44) BL=FF30 BR=FF90 Range=0061 Pick=FF60
[0000D9C7,0,FF00,FFC0, 1, 2] ->Min=0000(FF54) BL=FF36 BR=FF90 Range=005B Pick=FF63
[0000D9CB,0,FF00,FFC0, 1, 2] ->Min=0000(FF40) BL=FF2E BR=FF8E Range=0061 Pick=FF5E
[0000D9CF,0,FF00,FFC0, 1, 2] ->Min=0000(FF52) BL=FF3A BR=FF94 Range=005B Pick=FF67
[0000D9D3,0,FF00,FFC0, 1, 2] ->Min=0000(FF50) BL=FF3E BR=FF96 Range=0059 Pick=FF6A
[0000D9D7,0,FF00,FFC0, 1, 2] ->Min=0000(FF40) BL=FF2E BR=FF8E Range=0061 Pick=FF5E
[0000D9DB,0,FF00,FFC0, 1, 2] ->Min=0000(FF50) BL=FF32 BR=FF8C Range=005B Pick=FF5F
Average MR Offset is FF62
Dbck DATA save

Media 0000
Test 0000e33a.01 10802c22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3a.01 108077fd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5a.01 10805b4e BER 0300017e
Test 0000e35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7a.01 10800000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9a.01 108077fc BER 03000000
Test 0000e39a.01 1081094e BER 03000000
Adapt Data 0000e39a.01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da1b.01 10807b04 BER 0300074c
Test 0000e39a.01 10800c75 BER 030003f7
Check  ATTR 01 VGAS 41 VGAR ea FREQR 82  Read 0047
MRASYM     80 10804ed4 BER 030003ec
MRASYM     7f 10800000 BER 03000000 hold

OD OFST Lower fc51  Upper fd10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4340
Default  fcb1 1080944a BER 0300070d
Floor  0   00 ffffffff 007fffff
Left   0 fc51 1080aa7c
Middle 0 fcb0 108087a1
Right  0 fd10 10801604
Lowest 0 fc51 1080aa7c
Restore  fcb1 1080ad94 BER 0300099c
Check  ATTR 01 VGAS 41 VGAR f2 FREQR 6c  Read 0047 Media 0000

FAILED DATA Zone 08 Head 01 Error 0047

Performing Servo Cals, view results in log 3
ASCII logging off

网友:
本想再发,看来不能发,再发的话,非常有灌水的成份了, 不再发了。

网友:
1头坏了,改SN跑,第三位英文改为X,其它照原SN

网友:
真的是1头坏了??改SN跑?为啥要改SN?是不是改了之后开N2,,22或是N31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