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c问题

楼主(2008-12-30):
那位朋友有这块华硕板子,帮我看看 ,圈里面的元件位置是否对。

网友:
我虽然帮不了你
但是要说一句,你拍照的光线太强了
应该用侧光,不要用正面光
而且,聚焦也不太好

网友:
看不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
看不清楚,你可以去网站下

网友:
LZ,正好手头有张同样的板,对比了下,元件位置是正确的,相机没带在身边,所以拍张照片,不好意思.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发短消息吧,我来帮你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