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的传真机怎么了?

楼主(2008-12-30):
传真机老是语音提示没有纸了。就是不能收发传真,那位高手能帮帮我啊,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什么牌子的传真机?

网友:
看看传感器有没有 坏。坏换之。

网友:
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坏啊,

网友:
看看装纸传感器有没有灰尘或接触不好,问题不大,放心吧。

网友:
传感器
要是没有零件,可以小心拆开,触点的地方刮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吧
一般要么不能收,要么不能发,里面是二个不同位置的传感器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
我的夏普200就是这样的,把设置设置回到FAX档就可以接收了,再一个把英文说明书看懂,OK~~~~

网友:
是飞利浦的传真机吧,应该是检纸传感器不良造成的,换了就好,有的是电源5V不良引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