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P5-865G重启才能跑!

楼主(2008-12-30):
我手上有一块奔驰P5-865G板子,每次触发后,还要再换下复位开关才能跑起来。怎么回事啊?I/O是83627HF-AW的。南桥是FW82801EB,I/O和32.768的晶振我都换过了。
重启

网友:
先烧个BIOS看看,不行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BIOS已经烧过了。PG信号有的。

网友:
按下开机键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按下了复位键,查板子的红5v或3.3v到电源灰线的元件,我想,实在不行就换个电源吧。

网友:
我也遇过 华硕的没修好
什么方法都搞过了,拿好的板上也换过了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