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要怎样破解方正的硬盘保护卡.
硬盘

网友:
没有搞过,说具体情况过来看看

网友:
按HOME键,先把软件卸载了,之后,开机,把保护卡摘掉!

网友:
dos命令fdisk/mbr就可以了,还有一些MBR的修复工具

网友:
http://www.52z.com/info/ArticleV ... icle_View_18083.Htm
帮你找的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