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块7300GT显卡 开机进系统花屏?

楼主(2008-12-30):
现有一块7300GT显卡接口是PCIE. 开机进系统出现LOAG时有线条.然后就黑屏了.请问这样问题可以维修吗?请教高手指点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现有一块7300GT显卡接口是PCIE. 开机进系统出现LOGO时有线条.然后就黑屏了.请问这样问题可以维修吗?请教高手指点了

网友:
先查GPU电压 显存电压正常不,电压工作不稳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电压正常了再用软件测试,看是GPU还是显存的缘故。
依我泡论坛看先辈们的经验,这个卡要吗的电压电路老化,要吗就是GPU虚焊了。

网友:
最好是先量一下电压,然后再加焊一个GPU.不过,如果你接的是一手的话,我想你加焊GPU90%会好的.注意温度哟...别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