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主板,(945芯片)加电自动触发,显示显卡BIOS后断电,再无法触发,(已经修复)

楼主(2008-12-30):
一块华硕P5PL2-E主板,(945芯片)加电自动触发,可以跑码到2A,可以点亮并显示显卡的BIOS,.但是马上断电,再无法触发,测量PS-ON插针电压0.25V,对地阻值为2K,CMOS电池正常,
32K晶振几乎无电压,测量其波形正常,但是手摸晶振时不再自动触发.
已经将CPU/内存/显卡摘下,故障依旧.
如果强行将绿线接地,可以点亮并显示显卡的BIOS不断电,但不继续跑码,显示器呈无信号状态.
请问大概会是哪里的问题?
IO芯片为W83627EHG-A

网友:
我修过一次和你说的差不多,跑码到块亮时就掉电,强制不掉电,但是也不显示
换IO就好

网友:
在自动上电的时候测下内存电压是好多哦!

网友:
还有你这求助贴是怎么发的饿! 我怎么发不出来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换IO试试
这两个地方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故障点

网友:
试换一个IO,终于好了,原来是它搞得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以前碰到过一次,但是电源问题,还有就是CPU共电电路也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