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9元的黑色无铅环保烙铁头质量如何?

楼主(2008-12-30):
请问这种9元的黑色无铅环保烙铁头质量如何?不知道耐用不,粘锡性怎么样?有谁用过请给说说。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不过价格到不贵

网友:
没有用过,不过价格一般,听说镀银的铬头好用呀

网友A:
若是烙铁功率不够大,就不要搞这个了
要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好用的 ,我们卖过一些,后来感觉大家使用的烙铁都是一般的,就停止销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烙铁功率不够大,就不要搞这个了
要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好用的 ,我们卖过一些,后来感觉大家使用的烙铁都是一般的,就停止销售了。

那如果65元杂牌60W 936焊台国产芯用这种头温度够不够?

网友B:
我现在正好用到这个烙铁头 不贵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好用到这个烙铁头 不贵 不错

谢发表使用感受,不知道你焊台是啥牌的,就怕我的思拓936焊台功率没有你的足。

网友:
我用针型的,在距离针尖2mm处折弯,比刀型的好用。

网友C:
我用坏过一个。 里面竟然是空心的。   就换了一个。 没想到换了一个别的。好用多了。应该是实心的。烙铁头的温度比以前的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坏过一个。 里面竟然是空心的。   就换了一个。 没想到换了一个别的。好用多了。应该是实心的。烙铁头的温度比以前的高多了。

这种是给936焊台用的应该是空心的,如果是实心的话会套不上陶瓷发热芯。

网友D:
就是不知我的936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我的936行不行

这种头应该是任何936就通用的,现在就是下不定注意要买6元仿白光还是这种9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