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8LD533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08-12-30):
本人是个刚刚学修主板的菜鸟,这次我第一次修的主板,总时间花了1天(24小时)。接机时为不能触发,所以放了起来几天后没事就拿出来学习。边在这个网上看资料,边对着主板查。测得开关针上5V正常,电池电压正常,32晶振电压和波形正常。1117输入3.3V正常,输出1.7V左右电压正常。而这时去碰了一下开关针能触发了,再次断电又不能触发,再次测上面所说电压和波形,发现1117没有3。3V电压,PCI的A14也没有3。3V电压。换了1117后故障依旧。把IO和南桥重吹焊后也不管用。就用修电视的方式一步一步向上查,查到偏号为U29型号为D1N12的6脚场效应时5V就正常了,拆下D1N12发现底部已烧。对比图纸上网查得资料(如图),只是一个P道沟的场效应,找了这个零件一天都没找到,再次对比,发现G极只是高低电平在控制,于是找一只A733的三极管装上后,电压输出正常,而A733在开关机下也工作正常。此管是在待机时将5VSB电压转换成3。3V电压加到IO的71和72脚,IO为8712。反过来说在待机时此管要正常工作,在开机时此管要截止。也不知道怎么说。(各位可能都是老师傅了,还以为我在班门弄斧呢)。故障已经说清楚,还有就是我这样查触有不对的地方吗?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检修的思路对的,那是个3.3V待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