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到那种公版显卡没

楼主(2008-12-30):
最近修显卡,发现公版显卡最难修,就是那种有两个3055那种,一个在左中,一个右上角那种,颗粒旁边经常有个0欧小电阻连接,卡不一样,连接的也不一样,这种公版卡坏了,显存特别难换,经常不兼容,大家发现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localimg=400,300]1[/localimg
这种卡也是440和5200都有,这种卡很多内存颗粒是补位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有就是如何能看出来是不是补位的呢,我是每次修到换了很多,现在看到这种卡就有点怕了。

网友:
像这种卡多数也都是补位的,或者是打磨过的显存,所以换上去会有不兼容,解决方法呢就是换比它要大一点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大一点的也不行我试过。干脆把8颗都换了, 用速度低的颗粒应该可以,我用7ns的代换好过,但有的不行,这种卡标签上写着DDR9或DDR10,不知是不是指速度,不过没见过10ns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