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SP-250GB-2 D REV(版本):01

楼主(2008-12-30):
我有一个台达DSP-250GB-2 D REV(版本):01的20针 奔四电源,想把它改成24针的来带一块技嘉P35主板+PD820的U,不知行不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台达DSP-250系列的功率余量不是很足够,你自己看看12v有多数A输出,在14A以上没什么问题,不够的话还是换一个算了。PD的功耗太大了,满载超过100w,电源功率不足容易烧主板。自己慎重考虑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电源12V是13A,不知可行不?

网友:
PD820的温度控制非常重要,测试超过55度就容易出红线,60度以上很容易出错,再高就会降频,因此散热器要求高。技嘉P35主板,看来你在大型游戏上有要求,显卡功率可能不小,这个未知数可能让电源怎么改都无法承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配置?

网友:
如果你对游戏要求不高,建议你选E5200或E7300,技嘉G31主板,集成显卡可设置到384M,打魔兽之类没问题,电源完全够用不用改。20针直接插在24孔下方,空上方4孔(3.3V、5V、12V辅助电源)。

网友:
我不打游戏,我有好几个看着做工都不错的电源,12V都是13A的20针电源,想改一下24针的来带双核CPU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带整合主板、双核,12V/13A的20针电源, 完全没问题。换24针线可以,不换也可以。
因为奔四已经有4PIN插头供CPU了,其余就不需作任何改动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个做工不错的台达电源,虽然功率不是很大,但一直不舍得扔掉。
台达的电源如果是使用dna芯片的,很多都只是单开关管推动。你不要过于相信铭牌,如果铭牌写着最大200w输出的话,可能开关管的功率只有150w左右,这是我拆了几个电源后的体会。因此你真的想用这些电源的话,第一个就是自己算算电源的真实稳定功率,差太远的话就不用试了。台达的工包电源许多虚标,自己测试才是真的。
你那个电源如果开关管功率足250w,用PD没问题,PD最大功率120w左右,12v14A足够cpu的需要了。但你使用p35则一定有独立显卡,独立显卡取电大部分来自12v,电源的功率就显得不足了。所以如楼上说的,要不你的cpu换用扣肉的,那绝对足够(4核除外),要不就干脆用集成主板,mcp73+PD820还不错呢。不过主板最好买四相以上供电的。
如果你的电源开关管只是200w的,但电源最大功率有250w,你可以自己换上250w甚至300w的开关管,这样可以让电源应付接近极限(250w)的工作,这也是能让这些老电源能发挥余热的最好办法了。

网友:
谢谢两位的帮忙,我用伟硕的 HEC250ED-PD 或者是世纪之星的ST-ATX325大风扇,开关管都是两个2SC2625行吗?

网友:
这两款可能比较好一些,特别是前者,电容用到680u。按你的要求,只要不带大显卡,三款电源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
小功率电源,个人不赞成用4相供电主板,因为相数多会多耗电,自动切换相数的主板价格相当昂,并且4相本身就比3相价格高。

网友:
2SC2625参数是450V 10A 80W,双管最大才160w。你看看铭牌12v最大电流是多少,不足14A可以直接无视了。这个HEC250ED-PD看标称应该是最大250w额定200w,应该没有希望。ST-ATX325的12v最大13A,你可以换两个125w的开关管试试,但12v的肖特基管如果不足16A坚决换掉,最低也要sb1640ct之类的。台达的用料好,所以有改良的余地。这些用料一般的就不要勉强了。

网友:
刚才在网上找找,ST-ATX325有普通和ST-ATX325-12之分,前者12v最大10A,额定200w左右。后者12v最大13A。后者可以试试改造,前者就没必要试验了,扶不起的阿斗啊。让阿斗吃扣肉吧。

网友:
如果楼主手头没有现成的PD820,最好还是用E系列CPU,这样就不用作更改了,最多换一下插头线,做做样子。看来楼主主要是想利用一下现成的电源。不想打大游戏,对上述三款电源是足够了。我的经验,经过实测整合主板配E系列,实际使用最大输入消耗不会达到150W,最大输出就更小了。要想提高电源功率,瓶颈不一定仅在开关管上。

网友:
PD820功耗120W,主板40~60W,硬盘30~40W,一般独立显卡40~150W不等,当然还有更高的,还外还有光驱,外接摄像头,U盘设备,主板散热风扇,另外还要留有一定的余量吧,即使电源足额250W,如按上述配置,小显卡还可以,(跑游戏可别想,小功率的显卡基本就是垃圾,)大功率显卡显然是不够,即使能工作,时间长了也会出故障的,小马拉大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