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 金士顿U盘 认不到,主控芯片烫 我该咋办

楼主(2008-12-30):
我该咋办,我的1G  金士顿U盘  认不到,主控芯片烫   其中有个电阻好像是坏的,发烫会不会是电阻坏了引起 的???
里内的数据很重要,我怎样能找回我的数据呀!!!
帮帮忙吧

网友:
你弄个一样的U盘!把储存资料那块换到那个好的U盘上!试试看!

网友:
查主控外围元件。主控也要换。数据存在内存芯片里。只要没烧一般不会丢数据。

网友:
其中有个电阻好像是坏的,发烫会不会是电阻坏了引起 的???

网友:
这样搞不是~~每个都能成功的~~到时U盘就会变RAW格式啦~~

网友:
换了主芯看下,可能是短路,,或供电过高,
还不行就买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u盘,把闪存换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