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电就运行

楼主(2008-12-30):
情况是这样的。单独一个电源。没接电脑。插上电就运行。而且各项输出电压也正常。插上电脑也能启动电脑。是什么问题。我新手。先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
重点查494和绿线相关电路.

网友:
上个图方便看.

网友:
看不懂啊,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A点是低电位电源就工作,导致其低电位的元件主要有D261、R24、R25、R27、D25、Q7、Q8、R29开路,C36漏电等。

网友:
谢谢哦,你这样一讲,我就明白多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回头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换光耦就好,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能不能适用于你

网友:
查一查 494: 4脚电压小于3V就有脉冲出 大于3V就无脉冲出 受绿线和339控制

网友:
换光耦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