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部分DVD光驱不出仓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一个三星SD-816,一个SONY 9S16P,症状都是托盘不出仓,但手动出仓后放入光盘能正常工作。

其原因是出仓电机传动带老化。

解决方法:  一,更换传动带;   二,先把传动带取下来,在与传动带相连的大轮上用细棉线缠几圈,目的是加大其与传动带的摩擦力,不出仓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好经验 要顶一下 虽然简单却很实用

网友:
学习了,但传动带不好找啊!

网友:
好多1年以上光驱都是皮带老化的。
BTC的光驱可以改一个电阻会出仓快,很大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想知道,请问在那个地方加电阻呢?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的光驱都是中间有个小磁铁的磁性大,只要把吸盘顶上的那快小铁片去掉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已修好N个此类故障的光驱。不妨各位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的光驱都是中间有个小磁铁的磁性大,只要把吸盘顶上的那快小铁片去掉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已修好N个此类故障的光驱。不妨各位试试看效果如何。

这个方法根本就不行的,虽然可以顺利的出仓,可放入光盘有时不一定能读出盘 ,而且光盘转都没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的光驱都是中间有个小磁铁的磁性大,只要把吸盘顶上的那快小铁片去掉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已修好N个此类故障的光驱。不妨各位试试看效果如何。

这个办法会导致光盘卡在光驱里的,行不通的,还是加棉线加大摩擦力比较实用,毕竟换传动皮带不易找配件。

网友:
在皮带轮上帖上一层双面胶,两面都要粘,效果最好。

网友:
用热水浸泡一下皮带10分钟 后按上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的光驱都是中间有个小磁铁的磁性大,只要把吸盘顶上的那快小铁片去掉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已修好N个此类故障的光驱。不妨各位试试看效果如何。

斩脚趾治沙虫。
削足适履。
只听说过磁性材料越用磁力越弱的,没听说过越用越强的。....

还是楼主的办法好。换传动带或是增大磨擦力才是正解。

网友:
说实话,楼上的几为我都试过,个人感觉是三星的有这个通病,敲下才出来,我找到更为简单实用的方法:夹皮带的两个大小轮子拆下,用单面刀片在凹槽里正反斜划,具体划多少刀看你皮带松紧程度,两个轮子都划,增加阻力不比其它方法更直接吗?另就是在光驱机械活动部位都适当的加点机油,百分之九十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2009-01-30):
把光驱立着放!三星光驱有很多都是这样!哈哈!我换了三光驱了!都是三星的!平着放就出不来!立着放一点毛病没有!呵呵!

网友:
先將皮帶跟大小輪擦乾淨,再裝回去,80% 可解決

皮帶如果斷了,找寬度厚 的橡皮圈可以替換皮帶,大小要找合適的

网友:
在大轮上贴上双面胶就可以出来了,我一般都是甘做的

网友:
早就在用了

网友:
各位的经验都挺好的,我也试试,看看那种方法最好。

网友:
本人是用维修标签搞定这类故障的。方法很简单,将小标签贴到小磁铁上,一张张试,直到满意为止。这种方法很有效的,楼上的兄弟有些经验也很好,值得借签。

网友:
可以建议厂家以后用齿轮或者链子的

网友(2009-03-03):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DVD这么便宜,你要厂家增加零件那成本不就增加了,你买到的DVD就不会象现在这么便宜了哦!

网友:
用热水浸泡一下皮带10分钟 后按上 ok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可能当时会好使,但过一会 或是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还是换皮带或是加大磨擦力的方法要好些

网友:
个人认为双面胶是个好东西

网友:
有更简单的方法,把传动皮带取下来,弄点松香粉把皮带摩擦一下,装机就OK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2009-06-23):
呵呵,不出仓80%情况都是光驱外壳上面的磁铁,吸住下面的托杆,不信你平时放一个盘在里面(反着放,不然会读盘),什么时候才能顺利出仓,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对付这种毛病,无一失手

网友(2009-09-10):
有一次一个客户交给我一个光驱,就是出不了仓。于是用列子把皮带取出来,跟客户说要换皮带,于是走出去趁客户没看见在地上用脚踩了几下,回去装上,搞定!!!!!!!呵呵

网友:
电脑服务中心
皮带打滑的一种解决方法:用松香酒精的饱和溶液,点擦皮带

网友:
我的建兴康宝是齿轮直驱出盒的,故障同上,该怎修?请指教!

网友(2009-10-30):
我还有一个方法 皮带不好找 嘿嘿 找洗衣手套呀,那种橡胶的手套,随便手指上横剪搞个下来就可以了,大小都刚刚差不多,具体大小看具体光驱的本身皮带长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