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01T低音单元嗡嗡响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漫步者R201T低音炮嗡嗡响
    状况:低音单元接通电源就嗡嗡响,音量调到最小也无济于事。
    原音:功放块儿损坏
    解决办法:拆开低音单元,在电路板上找到一个写有4558C字样的八脚芯片,将其换成NE5532芯片即可。
    想提高其音质还可以将那三个2030换成LM1875, 将3300的电容换成更大一点的电容即可。
由于手头没有数码相机,从网上找了几张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没有修过兰欣850吖,现像跟你说的一样,我手上有两套,不知怎么修!

网友:
低音炮修过不少一般都是供放集成块2030坏还有一种好像是LM3035的吧,从来没想过换件提高音质的,谢收了楼主。

网友:
我的漫步者也是这个情况 谢谢楼主的建议 可就是不知道这电子元件那里有卖 电子市场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步者R201T低音炮嗡嗡响
    状况:低音单元接通电源就嗡嗡响,音量调到最小也无济于事。
    原音:功放块儿损坏
    解决办法:拆开低音单元,在电路板上找到一个写有4558C字样的八脚芯片,将其换成NE553 ...

4558为通用双运算放大器,通常用来小信号放大。以普通多媒体音箱而言,足矣。换NE5532并无多大意义,而且NE5532的工作电流要比4558大上许多,在某些电路不考究的多媒体音箱里若换上NE5532还会造成运放供电不足的问题。
TDA2030A或其他相似型号的IC才是功率放大器,其中2030也有两种,带A字的可在双15V或是单30V下工作。比不带A的2030工作电压要高出许多。

网友:
再拍一块砖。
个人认为将2030换成LM1875并无意义。还有就是3300U的电解就算换到10000U也无多大意义。因为原装的变压器实在是太小了。小马拉大车乃音响大忌,没有充足的电源供应,什么音质都是白扯。退一万步,变压器,功放,小信号处理,全都搞好了,喇叭怎么办?还有那个用热熔胶拼起来的薄薄的微粒板作的音箱怎么办?
一句话,普通多媒体音箱全身都需要搞,还是能用就算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要注意和谐   LM1875功率和工作电压不适合  要双16V左右才能驱动

网友:
本人认为楼主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4558和5332大家都是同一级别的运算,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型号,换了5532,嗡嗡声好了
用到现在低音又没有声音了
估计5532那里又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位器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8054-1-1.html

网友:
换一下电位器就好

网友:
我的跟楼主的一个模样,还没开始搞。。。不知用楼主方法行不,有空去弄弄。。。

网友:
我的跟楼主的一个模样,还没开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