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 max(ms-6566e ver:2)内存无电压

楼主(2008-12-31):
我的主板845e max(ms-6566e ver:2)内存无电压 内存槽1 和7  对地阻止0  cpu各供电正常。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搞了几天了,没有办法,求大家帮帮忙,看问题在哪里?
  并求845e max(ms-6566e ver:2)主板电路图

网友:
换MS-5试看看。。。。

网友:
MS-5控制内存的电压,看看基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MS-5有电压,可直接换掉供电管子

网友:
换了还是不的行。是不是他们说的北桥坏了,因为内存槽1 和7  对地阻止0

网友:
先把短路问题解决先。

网友:
我把ms-5去掉 内存供电管也去掉,还是短路:

网友:
我看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挂了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2009-02-01):
北桥坏了,因为内存槽1 和7  对地阻止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