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开机掉电

楼主(2008-12-31):
有一台R60 待机电流0.05A,有3.3V和5V电压,但是一按开机键电流就变为0了,待机电压也没有了,似乎有什么短路的地方或者反馈断路的地方,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你查查电源芯片那!在按按板子有可能那里焊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少件,和1989的几个检测线路有没有事,还有一个就是短路

网友(2009-03-22):
这个机器是有掉点的问题。不是短路。你可以把板子放烤箱里烤烤。应该还可以通电显示。不过问题没根除。以后还会有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