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31):
一块科脑845主板的机子,前一天晚正常关机,可第二天开机点不亮,没一点反应。经查电源、CPU、内存都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无意中碰了下BIOS电池,CPU风扇转起来了,可还是点不亮。请问各位高手,会是什么原因,应检查那,谢谢了

根据板主的指导,更换晶振后,一切OK

网友:
按照不上电的流程检查吧
另外鉴于你的描述有“碰到CMOS电池就开机”
所以最好注意一下是不是手一碰晶振就能上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取谐振电容,换掉32.768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晶振风扇不转,我试过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看看,晶振换很容易的

网友:
谢谢!我换晶振后,哇噻!亮了,装系统,OK,现运行了三个小时,一点问题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