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报错 BGA solder joint crack

楼主(2008-12-31):
compaq 6510b 惠普
笔记本
报错 BGA solder joint crack 虚心请教。急急急急
笔记本

网友:
好先进的本子 居然自己会说“BGA空焊?” PFPF
看来HP对自己的垃圾本子也没什么信心了 O(∩_∩)O哈哈~~

网友:
崩溃,这个也能报?LZ有条件的话上个图给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
哦是 吗这个报an错是BGA 空焊吗? 这笔记本是换主板的 刚买的新板 , 有的时候进报错有的时候进好好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compaq 6510b 惠普笔记本报错 BGA solder joint crack 虚心请教。急急急急
compaq 6510b 惠普笔记本报错 BGA solder joint crack 虚心请教。急急急急

网友:
着急个毛 都告诉你是BGA空焊了!
新版就去换板 或者看看是不是接触类故障!

网友:
好先进的代码,没有见过

网友:
既然是刚买的,就联系下经销商吧,这种报错的确很少见!!

网友:
这个要收藏。看来修本还真是一碟小菜,连本本自己都知道自己空焊了。

网友:
真汗,笔记本都会自我检测了.太强了

网友:
现在电脑真是先进化了。。以后什么故障都会自个诊断了。我们修也就轻松了。

网友:
呵呵,以后就不用我们检查了,直接按报错的信息处理就行了。我看这样下去的话以后就只需要买工具的,或是出租工具了

网友:
有意思..第一次见到,看来以后修东西就很简单了......

网友:
HP机器真强啊,BGA虚焊了也能提示,不知道是哪个开了??楼主有没有搞定??

网友:
太雷人了吧
别是PS的吧
电脑自己提示说BGA虚焊了
看样子现在的机器都会自己做非常完整包括焊接上的检测了
也许以后还会告诉我们北桥烧毁

网友:
还真是有意思了```
据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是BGA焊点问题了```还真牛X的板子```
LZ摸清楚问题了么?```给个答案偶们吧``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故障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以后我们不用学得那么麻烦了,也许我们的饭碗也要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