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BH液晶显示器使用时间长就发白

楼主(2008-12-31):
联想WL19BH液晶显示器原来的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就灭,显示绿灯,测试后发现灯管老化,换了4根灯管,开机显示正常了,可是刚开机显示效果正常,开机超过一个小时后屏幕就发白,像蒙了一层雾一样,颜色效果很差,调节亮度、对比度解决不了大问题,字迹、图标都发虚了,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了,哪位朋友见过,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   继续换吧

网友:
换高压条

网友(2009-06-12):
有时候是高压板的问题,你先外接一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