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焊盘脱落

楼主(2008-12-31):
华硕478架构的cpu坐焊盘掉了几个,看哪个需要补,那个补需要啊。具体该怎么补啊。谢谢。

网友:
记忆当中这些点好像都是没有定义的。楼主可以查一下cpu定义看看。

网友:
没事的楼主 这些都是空脚的!!

网友:
这些是无用的点,没有关系,直接换座子吧。

网友:
没有走线的空点

网友:
我用小刀刮了几下,看刀空焊盘下面有铜线。能是空脚吗
英特的CPU

网友:
BGA的座子不是很好搞 啊。建议你找一下cpu引脚定义看看。如果刮开有线路的话你可以用线引过去。

网友:
见人补过很麻烦,先要用铜线连补好,在焊点处还得弯个弯镀上锡,补上油漆用紫光灯烤干后再做桥和座子。

网友:
容易掉的都是没用的,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有时候我掉三个点,装上都OK的.

网友:
PCB 板本来就是多层的 你再往下刮 还有别的铜铂呢   那几个焊点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是没有用的空点

现在为止还没哪家PCB板厂家愿意 不过孔而直接和第二层的PCB电路做连接的
所以如果焊点没有连线到过孔点的话 那就说明是空的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可以理解吗

网友:
再看下图做下对比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理解了。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