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TB不通电,求MCU程序;

楼主(2008-12-31):
客户的显示器,不通电,测量供电电压都有+3v,+5v,+12V,开关也有电压,我想可能是MCU的问题,哪位高人能给提供个,谢谢了, 用的芯片是MST8111B + W78E065A40PL;
芯片

网友:
12V偏高,到了13V这样正不正常?

网友:
MCU的晶振,驱动IC的晶振都有频率;

网友(2009-04-23):
我也在找这个机器的MCU程序,版本是:56G1125-137 -MF1 V:1.1, MCU型号:W78E065A40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