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用的映泰NF4-A7装上显卡不断复位

楼主(2008-12-31):
网吧用的映泰NF4-A7装上PCIE显卡不断复位,用PCI显卡正常,上PCIE显卡还没跑都C1就重启了

网友:
遇到很多都是显卡坏了 显卡检测不过造成的不断复位 更换显卡就行了 如果显卡没问题就是桥空焊

网友:
显卡没问题,BIOS刷过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查供电 加焊北桥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一下显卡槽,然后手压芯片看看

网友:
桥空焊修过很多了

网友:
整合芯片空焊,映泰NF4-A7的主板通病。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桥空,NF芯片组的通病

网友:
加焊NF的芯片可以直接用吹焊做吗,INTEL的我加焊过OK,不知道NF的行不

网友(2009-05-17):
桥空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NF桥出问题了。。。。754单桥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