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5200 显卡

楼主(2008-12-31):
花屏 有图片 大家费神帮我分析下 谢谢了 不会做连接 就直接传到我空间了
显卡

网友:
加焊显存,试下,不知道的话,全部加

网友:
要加焊!如果加不好!可能就挂了!我建意你如果是自己的!要修下50块!还不如买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某一篇显存坏了,建议把上面从右到左数,第一片拆掉当六十四M的用好了,

网友:
显存颗粒应该坏了,把右边第二个拆下来,或者你用软件测一下。

网友:
MATS 跑一个小时了
就是在右下角循环显示 G2 1-02 G6 11:26 然后 后面的 26 慢慢加 我想知道下 是要这么长时间吗 我换好的显卡 不到1分钟就能出测试结果

网友:
MATS 测试结果 希望 高手给俺分析下 谢谢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109152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09152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版主提示:以后就看这此,下面的没有用
[
]

网友:
右边坚着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坏了
[
]

网友:
是 RM4 RM3 坏了?
还是逆时针数 RM1 RM2 坏了啊

网友:
我说的不够清楚?右边从上往下数。不有图给你参考吗。

网友:
你的是七彩虹风行5200黄金版的卡吧?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卡,好象是补位显存的,我明知是那个显存坏了就是修不了,换了N个都不行,你测试的结果是U7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