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刚启动时连接,但是进入系统之后又断开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用的是INTEL82573的片子。

网友:
你那的是进系统就连接吗?这样就改过 进系统后手动连接试试!!

网友:
进系统后也连接不上的

试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