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单灯管简易方法

楼主(2008-12-31):
只要针对14和15薄屏单灯的,大家都知道拆薄屏换灯管风险大。我通常在灯管两边挖二个洞把老化的灯管拿出来。然后在外面接一线到灯管两边。最后把灯管两边的洞口用胶封住就行。这样又快又不用拆屏。

网友:
没看懂,不拆屏把旧灯管在一边抽出来 这个到好办(遇见灯管中间烧胡的也很难拔出来),新灯管怎么按啊?灯管上还有线固定在外面?把旧线保留不拔出来 直接焊在新灯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明下具体的操作方法,最好给出详细的过程图片!

网友:
我换笔记本灯管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的 灯管对着自己先把螺丝拧下来 在把口在上面的长铁片取下来把扣在液晶上的铁扣慢慢的撬开一点有烙铁把灯管两头的塑料烫开一个口子在把灯管取出在装新灯管的时候先把灯管的一头焊接好用缩管套以下在装到屏里面在有缩管把灯管的另一头套好不然会短路的、在一步步把你拆下来的东西装会去就OK啦

网友:
这个方法也只是针对个别的液晶。有的因为结构的原因,不可能那么轻松就取出

网友:
大多数是不可以这样是,风险更大,还是慢慢拆好点的。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如果客户知道,是不会同意这样维修的

网友:
也修了好几个液晶,但没有碰到灯管坏的,应该灯管是很少坏的吧

网友:
换过本本的灯管。。。一般都有几个透明的套在中间作支撑。。你说的这样很难把它抽出来。。
就算抽出来也很难再原样放回去的。。。很有难度啊。。。也许我理解错了。。

网友:
碰到那种U型的双灯管你就哭吧,搞不好把屏都搞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