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WIN下不识别内存

楼主(2008-12-31):
我一根内存,在BIOS能识别,WIN下用软件也能识别,为什么电脑属性就不识别呢?谁能解救一下
[
]
不识别
电脑

网友:
我只能帮顶下,

网友:
可能是SPD信息有问题

网友:
Spd
我用软件测试《CPU-Z、EVER....、优化大师》都能读出SPD的完整信息啊,就是WIN不识别???本来512+512的
现在还是512!!!!!

网友(2009-04-12):
你用的什么主版,两条内存你分开试了吗.
那只是你的软件读到SPD的信息.如果内存正常,设在AUTO的话,内存将按SPD的信息工作.电路上两部分是分开的.
内存坏了,SPD信息机器还是能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