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动硬盘问题

楼主(2008-12-31):
我的装维修图纸的日立的小硬盘关机忘记拔下来(用硬盘盒当移动硬盘),可能是长时间运行在低电压下坏了,很着急,现在是能认盘但是有异响(一转起来就卡啦一声,又转起来又卡啦一声)盘符打不开,一直显示扫毛文件那里,请帮我分析下。

网友:
盘符打不开,一直显示扫毛文件那里

网友:
如果有卡啦声,不正常的那种,估计硬盘离死刑就不远了~如果现在还能认盘的话,就去用MHDD检测一下盘吧,看看有没有坏了,一般克隆盘的DOS工具里面都有这个工具,如果不是坏道的问题,那很有可能是盘体里面磁头快挂了,不稳定了~如果有重要数据的话,先把数据弄出来~~还有,一般移动硬 盘出现这种情况就别指望去修复了,即使修复好的话,是否能用住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小盘不像大盘那样~本身硬盘就是电脑中比较脆弱的东西了~~所以平时用时还是爱惜比较好~~

网友:
扫了,全盘一段好一段是叹号, 请问谁知道小盘磁头的代换是怎样的?决定自己换头,以前修过卡头的,不知道换头会不会很恐怖

网友:
请问谁知道小盘磁头的代换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