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RT求助

楼主(2008-12-31):
一台七喜的CRT显示器,通电后发出频率很快的"啪啪啪"的声音,因为小弟我初次接触这东西,不太懂,所以不知道从何入手...

因为显示器发出这种声音,我就没有敢通电了,又不知道怎么去测试..

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好像不是高压帽打火,声音应该是从电源部分传出的...

会不会是消磁电路的问题??

开关管?

或者是继电器不停的吸合造成的???

郁闷得老火...

网友:
电源电路保护,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先看看高压包那有没有问题!一定要通电看看是那响!你主要的地方看看没有坏的不!

网友:
眼看不出来事!只有通电去看!  测了!才能肯定知到那的问题和声音

网友:
是高压包在打火。
通常只能换包了。
如果仅仅在高压线与包连接那个部位打火,可以考虑用硅橡胶把这个部位封住试试。部份高压包打火可以暂时修复。

网友:
谢谢,谢谢了...

我一会儿吃了饭,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