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求助啊``师傅们进来看看啊

楼主(2008-12-31):
一太清华同方显示器,偏色,经检查发现RGB的对地阻值不一致,R_GND=52欧,G_GND=125欧,B_GND=52欧,,请问师傅们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的啊?

网友:
直接测显像管的值,如过没老化就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G脚!电压太高了!偏色一般视放那个芯片坏的也很多!你认真查查尾板

网友:
偏色,底色偏吧,色彩稳定不,如果稳定,进工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把V板拿下来,直接量一下!

网友:
查尾板啊,小信号处理电路啊,,可以是虚焊了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线也换过,视放也换过,结果 是个10UF/50V的电解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