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65GV主板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08-12-31):
这块主板的原来现像是触发后不复位,测得北桥的两个管子无输出,于是把这两个管子换了,(管了确定没有问题)换管后就出现触发掉电的问题,测ATX座的5V  12V  3。3V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强制开机,测得北桥1.5V供电和内存2.5v和CPU的供电都正常,后经过检查把电源管理IC   I/O等主板上的控制芯片基本上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现像触发后掉电。
唯一不要让它掉电的方法是把1.5v的这两个管子取了或换控制这两个的管子的LM358(已换过)取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触发掉电的问题。
注:此板是上了CPU的,还是一样的要掉电,掉电的现像:触发后测试卡灯一闪就熄灭了。

网友:
本人认为应该是NB的问题,但又不敢确定,还望等到各位的回复

网友:
南桥虚焊建议你加焊南桥

网友:
还是没得人回复哟,

网友(2009-02-18):
在电源ICL6916D有个102的排阻,把它换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