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我一块显卡,BIOS是SST39VF512这种芯片电压选3.3还是5啊??
[
]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不明白的是在3.3写BIOS,有问题,而在5写却很顺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BIOS电压一般在用编程器的时候他都认为是3.3V。

网友:
3.3啦,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