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865GV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主板BIOS被小偷偷走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31):
一客户送来几块主板,都是BIOS被偷走了!求有谁知道告知该板是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或谁手里有的请联系谢谢了!附主板图。急!!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主板跟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只是BIOS是带座子的,不是焊接的,所以才被小偷偷走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富士康865GV板,BIOS是可以拿出来的。。上面有D686 BIOS 下面还有数字:265027812,但下面是什么型号的BIOS我不敢撕开来看吖。。人家说,撕了BIOS很快会坏的。

网友:
呵呵 现在的小偷真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偷.估计也是行里人干的

网友:
一般用4M的芯片都能代换,至于BIOS你可以去按型号在网上下载一个,常用的4M芯片是PM49FL004T 。我以前的一块联想原装板也是被人家拨了BIOS,后来就用这个芯片代换成功了。试试吧,看下载的BIOS文件大小是不是512K ?如果是就按我的方式试一把!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撕下标签纸是对电脑来说没有任何伤害的,它只是一张自粘纸而已,维修时看型号都是撕下的,并且不再重新贴上去的,它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它上面的字往往只是BIOS文件的版本号。

网友:
3楼的华都天使朋友,拜托你帮我看看型号吧,如果你的主板没保修是没任何关系的,那层贴纸没任何作用的。

网友:
先测试电压吧,如果3.3V的话用PMC 49LFOO4T代用,百分之八十OK,

网友:
花都天使朋友

那BIOS上的纸是防紫外线,有无都不重要了。如果真的有就帮帮LZ吧!

网友:
PMC 49LFOO4T代用,这个BIOS芯片相当常见,还有一个,W39V040FAP FBP类的
也是常见,你可以试下子.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我先在富士康主页下了865GV的BIOS文件后,发现只有256K,于是找了最常见的SST49LF002A,手里就这2M的多,刷上BIOS装好后主板顺利点亮!至此三块BIOS被偷的富士康主板都解决了!

网友:
你先下一个bios文件看看是256K还是512K的,256K的就用2m的fwh的bios芯片就行了,牌子不限,512K的就用4m的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