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掉电重启

楼主(2008-12-31):
机器进过水,先开机显示已OK,只用电池刷新很慢,用电源就OK,不定时掉电重启,请高手支招

网友:
有没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现象啊
顶起来啊

网友:
是开机就掉电,还是机器运行起来过以后掉电?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什么可能都有  关键要认真的检测 清理一切水滞 也许能好

网友:
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有时有点花屏,黑屏。我检查了所有的电压都OK,我就搞不清为什么用电池刷新桌面是速度有点慢,而用适配器就正常。还请各位大侠留下好的解决方法,再次感谢!

网友:
显卡~加焊下·~~

网友(2009-03-11):
楼主,我也也有台同型号的本本,也是进水的,现在不开机,查了下是ROM芯片烧了,楼主运气真好,还能开机,我这个芯片还不知道从哪我可以买到,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