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4xs-m2板的问题(新手思路+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31):
双敏unf4x2-m2的板
上假负载,诊断卡,触发后发现诊断卡显示是----(基地买的PT093),复位灯常亮.
就先供电后时钟后复位的原则,查CPU供电先,假负载上发现CPU无核心供电.又查CPU供电场管,发现上管有输入12V,无输出,再查控制级,无电压,因为控制级电压是由电源管理芯片供给,查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发现有12V输入,而无输出.

1,查到这里是否能确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我是否还有什么遗漏?
2,电源管理芯片坏是否会导致复位灯常亮?
3,手上有这种板的朋友请帮忙看看电源芯片的型号,我这看不清楚,谢谢~

网友:
1.2V_VTT or 1.2V_GMCH

楼主需要梳理基本的维修思路!
PWM工作需要的en
其他不多述 自己查资料去!

网友:
呵呵,斑竹大人还是保持着一贯的高姿态作风~
新人,是这样的,我确实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是我全懂了,也不会来求助了.
谢谢你的回帖,我发现确实有遗漏的地方.

补充一下
电源芯片VCC正常,EN高电位~

网友:
一般如果电源IC的供电正常,悬空上管的G极,在主板上测要是没有G极电压的话就是此IC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