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在开机LOGO画面处

楼主(2008-12-31):
主板型号是:技嘉GA-8IDXI
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能正常进入WINDOWS有时则挡在开机LOGO画面处一直就不动了,偶尔跑18.     昨天我换过CPU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把PS/2口附近的哪个电阻碰掉了。我见过的就有。主板启动是会找键盘,要是找不到就会卡在那。

网友:
刷刷 BIOS试试

网友:
LOGO画面关掉看看显示啥了;

网友:
很可能是接触不好,坏的时候,查一下键盘接口电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测总线,总线正长,刷BIOS,换I/O,如果在不行,你那主板可以拿去给你徒弟们练烙铁了

网友:
我遇到一例,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有时开机能正常进入WINDOWS有时则挡在开机LOGO画面处一直就不动了,偶尔跑18.     昨天我换过CPU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

跑18 方法一 先换了 1.5V 供电  电容和MOS管

挡开机画面的话 怀疑 内存 和 南桥
当机的时候的测下内存的电压  和 CPU 电压(有些主板死机的时候没有 CPU 电压 )

网友:
先检查外接口。
再检查电源 内存 硬盘。若不能进coms则刷bios.

网友(2009-04-03):
桥是最有可能的,我有块ASUS M2N的也是这样,换桥解决

网友:
若是排除了 其他硬件的故障  那主板问题话 一般刷BIOS 换IO后还不行 就难解决咯``

网友:
如果查不到异常  加焊南桥吧  多半会好

网友:
华硕的很多新板也有这个毛病
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