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版 内存检不过

楼主(2008-12-31):
现有一块 inter原装版 内存检不过档D4供电时钟均正常 槽清了 N边 打AD线 阻值 均正常 开机跑码 D1D3D3D4停住 不插内存 档 E1主板喇叭滴滴响 插上内存 档D4 不知是何缘故 忘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刮下槽看看。还有把内存供电换掉。刷下BIOS看看 。我修过845的也是不过内存 刷BIOS后OK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先刷BIOS没用,到最后换I/O后OK。

网友:
先刷bios,如果还不行就给北桥加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不行换IO

网友:
CPU和北桥会不会虚焊呢

网友:
INTEL 板的座子还桥比较少空焊,先刷BIOS,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原装板刷BIOS就行了

网友:
呵,我也遇见过,不过加了一条内存就过了,到现在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跟我昨天情况一模一样,
刷了BIOS也一样,用别人师傅那的原装BIOS也一样,跑D2,D3
电压正常
我师傅说可能是北桥了不修了,以后备用拆IO修其它INTEL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过,但没修好,电压正常,时钟,bios都是好的,就是不来

网友:
换内存旁边的供电管还有电容看下

网友:
刮下槽,刷下BIOS看看,换其它内存

网友:
你的内存条供电2.5的吧,但有的主板的内存条上供电除了2.5外,还有的要3.3V的

网友:
内存信号及电压正常刷BIOS

网友:
先刷下BIOS再说~!

网友(2009-05-01):
是不是在一模一样的管子换上15n03能不能用3055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