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MAXTOR 80GB 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客人一硬盘电路板马达驱动烧坏,没有找到,在一坏硬盘找相同的好板,拆下来装上去,能正常认到,但是通过BIOS自检画面好慢.用MHDD扫描好正常.请教高手帮忙!!
有以下附图

网友:
那么多的坏道,你先看看G,P表,模块有无坏的,最好是开个自校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两个ST的40G
  有一个板子有点问题,换了一个。什么都正常也没有坏道,就是速度很慢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盘好好象可以做PC3000的系统盘用。最好用PC3000查下。

网友:
那个图不是坏道吧,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的什么眼神?UNC3个,AMNF12个,而且估计他按默认的没打开REMAP,也就是每256个扇区中发现有坏扇区就跳过这个块往下扫了,如果那样的话,实际上应该更多。

网友:
到底是修盘还是要数据呢?

如果需要数据,直接DE,

如果修盘,直接SF

网友:
要修盘,不知从何下手呀

网友:
要修盘:看图中坏扇区和色块并不多,并且估计固件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用MHDD或VCR先全盘擦一次,再全盘读一次(打开REMAP),直接加G表就算了,最后G表映射数量不多的话可用PC3000做次G-P(很慢,一定要有耐心,听某人说G表记录多的时候做了30多个小时还没转完,中间如果中断就会不认盘,要加LDR后回写备份的固件或开C区SF),不转也能用,就是有G表映射的地方会慢一点,最后G表映射数量太多的话只好开SF了,如果固件检查有问题可用PCI3000从C区开始跑。

网友:
对了,有些金九的盘是有串行FLASH的(U401,在主电机接口附近),换板时必须换过去,边上原来如果是没104电容的也要焊过去。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两个ST的40G
  有一个板子有点问题,换了一个。什么都正常也没有坏道,就是速度很慢
    还请高手指教

先查下读写的CACHE打开没有?然后是系统的UDMA有没有打开?
再是40芯的排线座有没有被大力士反插过?反插过的话刚好是那根和DMA相关的针会被顶断,我有两个ST的40G的U6就是这样的,补上针后就好了。我也觉得奇怪,我买过三百来个各种各样的坏硬盘,就只有两个U6是这样的,是不是它是插座特别软?

网友(2009-02-14):
进PC3000,查固件结构,坏了就写,如果没坏,退出PC3000,修坏道。